OP07高电压 供电问题

楼主(2015-03-02):
各位大神,
  看了OP07极限电压44V,我用39V供电,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比如可靠性,然后寿命等?
感谢阿!

网友A:
超规格使用不可取!
OP07一般都是采用40V工艺来做的,规格能保证的长期可靠工作电压是36V,还是对输入信号做下分压处理吧

网友B:
没有试过极限电压,还是不要超过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规格使用不可取!
OP07一般都是采用40V工艺来做的,规格能保证的长期可靠工作电压是36V,还是对输入信号 ...

感谢,电路需求时这样,改动要多增加些元件,确实两难。
我看LF356也写的是最高电压44v,我也供电39V.
确实是强有些风险。
用40V工艺标44V耐压。。。。。

网友C:
一般用到+/-15V啊。。。。。。你这个有点玄了啊。。。。。

都是想着能否省点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电路需求时这样,改动要多增加些元件,确实两难。
我看LF356也写的是最高电压44v,我也供电39V.
确 ...

40V工艺,内部电路上做些钳位处理,极限耐压44V是正常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V工艺,内部电路上做些钳位处理,极限耐压44V是正常的哈

感谢!
  我看有些OP最高耐压为36V。比如4558,这些采用的工艺耐压更低?
  看了OP07。44V,所以想着看是否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看有些OP最高耐压为36V。比如4558,这些采用的工艺耐压更低?
  看了OP07。44V,所以想着看是 ...

36V耐压的,也就是用的40V工艺,只是内部的处理电路有区别

网友D:
最好不要超过30V;
要是碰到你电源电压不稳定,运放就挂了;

这个是有风险,电源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