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camera相关

楼主(2015-03-02):
我用的是imx6 duallite的平台,系统是linux的
现在板子上准备用tw9990的ic驱动cvbs的camera
我在drivers/media/i2c/soc_camera/tw9910.c有类似的代码
但是看你们的手册,推荐使用drivers/media/platform/mxc/capture/的方法来驱动camera
现在问题如下:
1.你们现在代码drivers/media/i2c/soc_camera/之类的代码有调试过,能是正常使用吗?
2.在menconfig下面有两个配置
MXC Video For Linux Video Capture
platform camera support
这两个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3.在看dts里面有使用adv7180的驱动,在adv7180里面有个变量clock-names = "csi_mclk";
这个csi_mclk是在什么地方定义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bsp版本号,我现在也不清楚
root@imx6dlwisehmi:~# uname -amnrspv
Linux imx6dlwisehmi 3.10.17-g644f940-dirty #149 SMP PREEMPT Mon Mar 2 15:30:07 CST 2015 armv7l GNU/Linux
应该是这里的
代码git路径是下面的
git.freescale.com/git/cgit.cgi/imx/linux-2.6-imx.git/log/?h=imx_3.10.31_1.1.0_beta2

网友A:
引用 楼主:
bsp版本号,我现在也不清楚
root@imx6dlwisehmi:~# uname -amnrspv
Linux imx6dlwisehmi 3.10.17-g644f94 ...

我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了,我帮你看看确认一下,请耐心等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了,我帮你看看确认一下,请耐心等待哈~~

有找到什么信息吗?

网友B(2015-05-13):
我也同样遇上你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搞定,我用的BSP为android 4.3版本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中,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