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电路,这样设计对不对?

楼主(2015-03-02):
热释电传感器输出信号是mv级的,经两级运放放大后达到2.5V左右,然后经过精密整流电路转换成直流信号,但采样得到的误差大,附上精密整流原理图,请各位大侠分分析!我采用的运放是LM324

网友A:
LM353的性能达不到要求,比较便宜的片子用LM833,增益带宽积15M,输入失调电压0.1mV, 二极管用1N60点接触的。

网友B:
输出是不是要再加一个二极管   不然未放大的负信号还是过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M353的性能达不到要求,比较便宜的片子用LM833,增益带宽积15M,输入失调电压0.1mV, 二极管用1N60点接触的 ...

这样有效果吗? 0伏输入的话,输出会有多少m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有效果吗? 0伏输入的话,输出会有多少mv?

百度文库有LM833的手册。

网友C:
只跟LM833参数有关?跟电路,二极管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