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3-02):
CCS6.0.1的版本。

将一个project复制并粘贴。

打开得到的新工程文件,发现当用右键选择“Open declaration”,查看所有变量和函数的定义时,

都提示“Could not find symbol "XXX"”。

问题是,我之前的project都能够正常的查看变量和函数的定义的。

为什么复制并粘贴之后就不行了呢!!!???

网友A:
通过CCS链接不到,还是你记得定义过却找不到?
如果是链接不到,你检查一下变量是否有拼写错误,如果拼错了编译肯定会报错;

另外,复制的工程文件建议按照导入已有工程的方法重新导入CCS,如果用ccs直接打开,可能会产生一些找不到文件的问题,原因是复制粘贴后路径改变了

网友A:
也可以尝试:选择Window> Preferences > C/C++> Indexer,选中Index sourcefiles...等选项,确定后重新刷新或打开文件

网友B:
复制,粘贴是要不得的,因为你其他的没有配置好,头文件路径之类的,建议你看看官方出的正确的配置视频,也可以看看我专门写的CCS新建工程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复制,粘贴是要不得的,因为你其他的没有配置好,头文件路径之类的,建议你看看官方出的正确的配置视频,也 ...

是的。从工程管理的角度看,一个工程的文件之间很多都是相互关联的,而这种关联有赖于文件所处的目录结构。而复制粘贴会改变工程的根文件目录,造成工程中文件关联的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粘贴是要不得的,因为你其他的没有配置好,头文件路径之类的,建议你看看官方出的正确的配置视频,也 ...

你好!请帮忙给我相关链接,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帮忙给我相关链接,多谢!

http://edu.21ic.com/Video/index/id/142
TI视频的培训地址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用ccs直接打开,可能会产生一些找不到文件的问题,原因是复制粘贴后路径改变了。。

网友D:
复制的工程文件建议按照导入已有工程的方法重新导入CCS,如果用ccs直接打开,可能会产生一些找不到文件的问题,原因是复制粘贴后路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