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C51 v9.53编译过的文件用keil C51 V9.00打开,打开.c文件会卡死

楼主(2015-03-02):
同题,进入工程打开.C文件默认跳到最右下角,CPU占用率会一下跳的很高,并且容易卡死。如何解决???

楼主(2017-05-20):
。。发现还有个帖子未结,正好写一下解决方案。
问题是:Keil5建立的工程用Keil4打开会卡死。
解决方法是:删除*.uvproj(或者其他扩展名)外Keil自动生成的文件。例如*.bak/*.你的计算机名/*.Administrator什么的(因为不知道哪一个,所以全删了),然后Keil4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网友A(2015-03-02):
第一次见到这问题。
用keil C51 V9.00新建工程有着问题吗?
如果新建工程没有,可以尝试新建工程,然后加入已有的c文件

正解!

网友B(2017-05-26):
仅仅删除*.uvopt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