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限制输入电压的电路

楼主(2015-03-02):
单片机输出pwm到运放后输出0-5v的电压来驱动电机。但要求输出0-3.2v左右。求一个限制高出部分电压的电路以确保安全。也就是输入0-3.2v不能高过3.3v,否则电机过快。驱动伺服电机,驱动电路都是好使的,不想改。只是想加一部分限制输出电压的电路,不一定是低于3.3v也可能是3.8v
本人电路不会设计,最好能画出来看看

网友A:
IPC上的自动光圈驱动电机,用运放来做的,可以通过给运放3.3V工作电压为保证输出电压不会高于3.3V,可以参考下这个思路。
当然,那种电机只需要六七十mA的驱动电流,这里楼主要看下电机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B:
pwm输出的电压直接控制电机?不可能啊,只是控制信号,PWM只是用来控制驱动芯片MOS管之类的

网友:
加个LDO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上的自动光圈驱动电机,用运放来做的,可以通过给运放3.3V工作电压为保证输出电压不会高于3.3V,可以参 ...

驱动伺服电机,驱动电路都是好使的,不想改。只是想加一部分限制输出电压的电路,不一定是低于3.3v也可能是3.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输出的电压直接控制电机?不可能啊,只是控制信号,PWM只是用来控制驱动芯片MOS管之类的 ...

驱动伺服电机,驱动电路都是好使的,不想改。只是想加一部分限制输出电压的电路,不一定是低于3.3v也可能是3.8v

楼主:
这个不懂具体说说或者画个看看呗

网友C:
1 硬件不用改 修改PWM频率 降低输出电压
2 软件不改 0-5V输出 增加一个电阻分压和运放跟随 变输出为0-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硬件不用改 修改PWM频率 降低输出电压
2 软件不改 0-5V输出 增加一个电阻分压和运放跟随 变输出为0-3.3V  ...

目的是为了在软件出错的情况下,硬件保证最大输出,不会过大。
电阻分压运放跟随怎么设计呢?
我现在在输出电压串一个1k电阻,再跟地之间串了5个1n4148二极管。  现在最大电压3.1v不够大还是太小,最好使3.3b或者3.4v

网友C:
电阻分压 自己算
运放 吗搞个358即可
图自己搜
输出再并个BAT54S 电压钳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的是为了在软件出错的情况下,硬件保证最大输出,不会过大。
电阻分压运放跟随怎么设计呢?
我现在在输 ...

给你个示意图,运放找驱动电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分压 自己算
运放 吗搞个358即可
图自己搜

比如这个电路,左边的都不看,只看最右边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这个的作用是不是为了保护单片机io口的呢》?这参照这个来限制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示意图,运放找驱动电流大的:

这个也复杂,应该简单加点就能实现了。你看看楼下的意思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分压 自己算
运放 吗搞个358即可
图自己搜

http://www.21ic.com/calculator/dianzufenya.htm
你看看这个电阻分压,前3个填写5v.1000欧.2000欧,输出为3.333v。输出0-5v,被调整为0-3v

网友D:
改改软件保证不会输出过高占空比的PWM信号就可以了。在运放输入侧做电阻分压也行,但要求软件本身是全范围输出的。另外还可以用电压给驱动供电来实现不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改软件保证不会输出过高占空比的PWM信号就可以了。在运放输入侧做电阻分压也行,但要求软件本身是全范围 ...

我现在测试了电阻分压时可行的。串1k,并2k的电阻,最大输出3.5v。但电阻分压把输出由原来0-5.变为0-3.5v了,(也奇怪按计算并2k串1k最大输入为5v,得到输出应该为3.33v才对啊,不知为啥为3.5v误差怎么产生的呢?http://www.21ic.com/calculator/dianzufenya.htm)但原来软件的看空比跟原来改变了。能有什么电路不改变这个吗。
降低电源电压更不容易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懂具体说说或者画个看看呗

一个LDO电路,用单片机控制输入电压,可以找一个LDO片子(SP6203/6205),输出电压是3.3V以内的,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测试了电阻分压时可行的。串1k,并2k的电阻,最大输出3.5v。但电阻分压把输出由原来0-5.变为0-3.5v ...

最终分压值还要看其它电路的影响,电路中并不是只有那两个电阻,这是基本概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终分压值还要看其它电路的影响,电路中并不是只有那两个电阻,这是基本概念啊。 ...

哦。最大值稍微高一点,倒还能接受。只是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误差,我查不出来。
最后请问电阻分压一致性怎么样呢?我用的色环电阻测试的。换成0805的可以吗?别每块板子差太多,一致性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最大值稍微高一点,倒还能接受。只是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误差,我查不出来。
最后请问电阻分压一致性 ...

一致性没问题,可以用0805封装表贴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致性没问题,可以用0805封装表贴电阻。

除了这2种还有其他的电路吗?只是限制输出的电压最大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这2种还有其他的电路吗?只是限制输出的电压最大值,

有,但应该用最简单、可靠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但应该用最简单、可靠的方案。

电阻分压测试可行,但老头说不可靠。改变放大器电源电压麻烦,且没有测试。他非说要用稳压管,我测试过并3.3v稳压管,串10欧左右电阻大概能达到。但一直没有那么小的电阻,可能还要更小,不知道那么小的电阻能行吗。帮忙设计个稳压管的电路吧我好测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分压测试可行,但老头说不可靠。改变放大器电源电压麻烦,且没有测试。他非说要用稳压管,我测试过并 ...

稳压管离散性大,功耗大,可靠性只会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