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互感器防止开路保护并联多大规格二极管

楼主(2015-03-02):
请问电流互感器防止开路保护并联多大规格二极管为好,或者TVS管?

网友A:
仅考虑正常工作情况,也至少要大于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电流吧?
若考虑一次负载短路情况,至少放十倍二十倍。

网友B:
这个一般是采用并联电阻的方式来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是采用并联电阻的方式来搞的

请问具体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网友C:
用在什么场合的CT?中压10KV或以上的要求严些,低压线路CT,开路了其实影响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