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单片机供电电源的方案

楼主(2015-03-02):
以前都是用7805的.
有个新项目,电源电压是24V,用7805发热太严重,而且耐压余量不大.或者用LM317加大散热片.

想用DC/DC,但从来没有做过,有推荐的芯片方案么?
1。 输入最高电压30V
2。 输出电压5V,最大电流200ma
3。 麻烦推荐个芯片,电路尽量简单点,芯片采购方便点
4。 电感能象电阻电容那一买到现成的吧?

可能对各位专家,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抽空给点意见吧

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降压型的DC-DC型号实在是太多了。
我用过的,以前有LM2575,LM2596,现在有TPS54231。。。。。。。。

楼主:
学习了,下载了这3个芯片的datasheet,
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不知道用啥型号规格,到那里去买
最好哪个网站有买套件的.

网友B:
肖特基:IN5822 SS34 等等
电感 :屏蔽功率电感 或者 工字电感
淘宝有卖的

网友C:
看要求不高,用XL1509,二极管用SS14,电感用47UH,直径大概5,6毫米的小功率电感就可以了

楼主:
超级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D:
34063可以,二姨家常用工具里有计算软件,
优点便宜,缺点元件数和其它的比多几个

网友E:
此电路用34063比较合适,最重要的就是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