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ti公司的多串口芯片TL16C754的初始化程序求助

楼主(2015-03-02):
小的最近接触dsp,接触到一段TL16C754的初始化程序,程序如下图所示,因为我英语很差,看不懂手册,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754初始化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本人无权发手册的地址,所以手册还得麻烦各位大牛自己下载啊!
希望大家帮帮我这个菜鸟啊,卡在这里好几天了!!!!

void ComInit(void)
{
//---------------------- COMA---------------------------------------------
        *(unsigned char *)( COMA+3 ) = 0x80;
        *(unsigned char *)( COMA )   = 0xf0; //波特率分频18.432M/4800/16=0xf0
        *(unsigned char *)( COMA+1 ) = 0x00;

        *(unsigned char *)( COMA+3 ) = 0x03;
        *(unsigned char *)( COMA+2 ) = 0xc1; //FIFO
        *(unsigned char *)( COMA+1 ) = 0x00;

//-----------------------COMB------------------------------------------------
        *(unsigned char *)( COMB+3 ) = 0x80;
        *(unsigned char *)( COMB )   = 0x0A; //波特率分频18.432M/9600/16=0x78
        *(unsigned char *)( COMB+1 ) = 0x00;

        *(unsigned char *)( COMB+3 ) = 0x03;
        *(unsigned char *)( COMB+2 ) = 0xc1; //FIFO
        *(unsigned char *)( COMB+1 ) = 0x01;//允许接收

//----------------------COMC------------------------------------------------
        *(unsigned char *)( COMC+3 ) = 0xbf;
        *(unsigned char *)( COMC+2 ) = 0x10; //FIFO
        *(unsigned char *)( COMC+4 ) = 0x40; //FIFO

        *(unsigned char *)( COMC+3 ) = 0x80;
        *(unsigned char *)( COMC )   = 0x0a; //波特率分频18.432M/115200/16=10
        *(unsigned char *)( COMC+1 ) = 0x00;

        *(unsigned char *)( COMC+3 ) = 0x03;
        *(unsigned char *)( COMC+2 ) = 0xf1; //FIFO
        *(unsigned char *)( COMC+1 ) = 0x00;

//----------------------COMD------------------------------------------------
        *(unsigned char *)( COMD+3 ) = 0xbf;
        *(unsigned char *)( COMD+2 ) = 0x10; //FIFO
        *(unsigned char *)( COMD+4 ) = 0x40; //FIFO

        *(unsigned char *)( COMD+3 ) = 0x80;
        *(unsigned char *)( COMD )   = 0x0A; //波特率分频18.432M/115200/16=0x0A
        *(unsigned char *)( COMD+1 ) = 0x00;

        *(unsigned char *)( COMD+3 ) = 0x03;
        *(unsigned char *)( COMD+2 ) = 0xf1; //FIFO
        *(unsigned char *)( COMD+1 ) = 0x03; //允许接收发送
}

网友A:
手册可以按照附件的形式上传

网友A:
你好  你是不懂DSP端还是TL16C754的配置啊
你先弄明白DSP和754之间的连接是什么
然后COMD是多少
配置也就是对地址COMD  ,COMD+1,COMD+2,COMD+3,COMD+4的配置   通过手册弄清楚
这些代表的意思    和每位送入数据的意思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是不懂DSP端还是TL16C754的配置啊
你先弄明白DSP和754之间的连接是什么
然后COMD是多少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是不懂754的配置啊,想上面的那些代码我都看不懂。COMA+1对应A口的哪个寄存器这些我知道,但是代码我还是不懂,你比如说,为什么在设置波特率的时候要先设置COMA+3,然后才能输入波特率?在设置FIFO的时候为什么也要设置COMA+3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像你在楼下发的那张图片一样,比如说A[2..0]为010吧到底是对应哪个寄存器呢,在读的模式下到底是对应IIR还是EFR,在写的模式下是对应FCR还是EFR???

这些都困扰我很长时间了,本人菜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是不懂754的配置啊,想上面的那些代码我都看不懂。COMA+1对应A口的哪个寄存器这些 ...

你好   你首先要明白C语言中的指针    从代码中要知道COMA是多少
+1等操作是在地址COMA上的偏移
图片中的同一个地址  读写模式下是不同的寄存器

网友B(2015-12-01):
楼主现在调试的得怎么样了?

网友C:
用过TL16C554,不知道与754有什么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