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jfet自偏压电压不能正常放大求救

楼主(2015-03-02):
如图,这个jfet不能正常放大啊,信号源幅值是50mv

网友A:
图挂了。
图片需要从你的硬盘上传。

网友B:
电阻R3太大,FET的DS已经没有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R3太大,FET的DS已经没有电压了。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不到图。

在百度那登录了就可以看到。。。。。。。。

楼主:
卤煮疏忽。。实在抱歉。。。
就是这个前端2sk192a放大部分根本没有起到放大作用
我把这一部分单独测试和仿真
发现vgs始终大于零,并且在调大rd的过程中增益几乎都是1
但是在multisim里面换了个n-channel的jfet后发现就可以正常放大
估计就是直流工作点有问题,谁能帮我解决下~

楼主:
图还是不会传:'(只能传到附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
图片需要从你的硬盘上传。

抱歉不会贴图。。。但是我已经传到附件里了~麻烦您看看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R3太大,FET的DS已经没有电压了。

但是调低r3还是没有放大效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不会贴图。。。但是我已经传到附件里了~麻烦您看看好嘛?~

7楼图中漏极电流看,是可以工作的,尽管电流并不是输出幅度可以达到最大的数值。
不知道首帖“不能正常放大”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楼图中漏极电流看,是可以工作的,尽管电流并不是输出幅度可以达到最大的数值。
不知道首帖“不能正常放 ...

可是这里增益只有1呀。。。  而且调大r3都没作用。。

网友D:
R3太大,卫东已说了
楼主说总是Vgs为正,存有疑问
建议楼主先学调整直流,稍后再放大再振荡

网友E:
电路处在可变电阻区了
换JFET或者是改用固定偏压方式,最好选用后者。

网友E:
还可以增加R2的值

网友F:
输入信号也是按图所示联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