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2546GB

楼主(2015-03-02):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82546GB,做的光纤网络。开机的时候,屏幕右下角的网络显示XX,未连接状态。接上光纤线缆,显示连接状态,可以正常通信,然后把光纤线缆拔掉,依然显示连接状态,无法常通信,请问为什么拔掉光纤线缆还显示连接状态啊?是不是EEPROM哪里配置错误?还是硬件上哪里不对?

网友A:
有时候不是实时刷新那个状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是实时刷新那个状态的吧?

拔掉之后一直就是连接状态,等了很久也没变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