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设计分享】基于stm32f411re的智能手表(追踪功能)

楼主(2015-03-02):
剩下追踪功能和心率传感器这两个功能了,追踪功能的视频就不拍了,心率传感器的界面才写好就以后再完善了,累人啊,一个人完成一个项目需要的精力和时间不是一般多的,不在学校队友也帮不上忙,不过能学到好多东西:lol关于追踪功能,分为短信获取经纬度和电脑上位机实时监控位置。

上面是自己写的远程监控终端,调用的是百度地图API,稍后将源码奉上,有需要的可以下载看看!

当智能手表收到DW的短信,就打开GPS,并将GPS_IT_FLAG、DW_FLAG置1,再进入主函数判断

if(GPS_IT_FLAG)
                {
                        if(DW_FLAG)
                        {
                                USART_printf(USART6,"\r\n检测到定位标志位\r\n");
                                if(SIM_ERR_NONE == Sim908_GetGPSInformation(&GPS_STR, NULL))
                                {
                                        USART_printf(USART6,"\r\n获取到定位信息\r\n");
                                        Sim908_GPSConvert(GPS_STR.Latitude, GPS_STR.Longtude, LOCATION);
                                        Sim908_SendMessage(ADMINISTRATORPHONE, (char *)LOCATION, 1);
                                        DW_FLAG=0;
                                        GPS_IT_FLAG=0;
                                        Sim908_GPSSet(0);
                                }

                        }
                        else if(GPRSFLAG)
                        {
                                USART_printf(USART6,"\r\b检测到GPRS标志位\r\n");
                                if(SIM_ERR_NONE == Sim908_GetGPSInformation(&GPS_STR, gpsdatabuff))
                                {
                                        Sim908_TCPSendData(gpsdatabuff);

                                }
                                else
                                {
                                        Sim908_TCPSendData("还没成功获取GPS数据,请稍候");
                                }
                        }
                }
一直在判断是否定位成功,如果定位成功,就进入经纬度转换函数,因为接收出来不是标准的经纬度,转换后的信息将会发送到管理员手机上并关闭GPS

当智能手表收到GPRS短信时,将提取其中IP还有端口,智能手表将会和目标IP通过TCP协议连接起来,并一直发送采集的GPS,上位机接收到数据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将手表的实时位置显示在地图上,直到管理员发送关闭短信才关闭GPS和TCP链接

上位机源码

整个工程源码60多MB相当的大: http://pan.baidu.com/s/1i37Xw0X        密码:vfml

网友A:
牛,这么多方案;

网友B:
很高档,学习了

网友C:
不错 感觉相当有难度。。

网友D:
通过uart给mcu下载代码,会概率性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下发握手命令 0x7F 通过uart,但是从mcu的uart获取的命令字是错误;第二种错误是下发erase命令给mcu,但是mcu回复是1F,这是错误的。请问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uart给mcu下载代码,会概率性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下发握手命令 0x7F 通过uart,但是从mcu的uart获取的 ...

下载程序偶尔出现错误这种情况我也遇过,我一般都是通过J-Link下载程序的,速度比串口下载的。如果你是很频繁遇到下载程序出现错误,那极有可能是硬件出现问题,该检查BOOT0 BOOT1的配置。如果是偶尔出现,重复一遍下载就行了,没必要纠结为啥会错误,这个错误可能来源于开发环境软件,也有可能MCU出现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检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载程序偶尔出现错误这种情况我也遇过,我一般都是通过J-Link下载程序的,速度比串口下载的。如果你是很 ...

出错之后,重新下载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错之后,重新下载也不行

硬件是否存在问题?程序下载软件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连接已经过期,无法下载

网友:
好犀利,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享链接过期了。

链接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接已经过期,无法下载

链接已更新

网友G:
简直就是高大上啊

网友H:
使用的什么编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