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一直读不到

楼主(2015-03-02):
我想向上位机发送4个字节的数据,用的slavefifo模式,当填完四个字节的数据后,我将PKTEND拉低了一个时钟周期,这时候数据应该会打包上传的啊,可是上位机就一直读不到,死等在那里,只有填充到512字节的数据后,上位机才读得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PKTEND信号只是用在外部的控制器(如FPGA,MCU,ARM,DSP)和CY7C68013A之间通信,和电脑主机USB没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当你CY7C68013A定义的自动传输的数据包是512bytes时,而你只想此时传500bytes,在传送500bytes时,可以让外部的控制器(如FPGA,MCU,ARM,DSP)来使能PKTEND引脚来结束传输,但是传送到CY7C68013A内部的500bytes不会自动传到电脑USB端口,需要用0数据来填充余下的12bytes数据,来达到512bytes的数据包.

网友B:
CY的网页上有关于PKTEND的功能说明:http://www.cypress.com/?id=4&rID=56993
写的很清楚!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