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刀能干扰芯片!

楼主(2015-03-02):
一片 74HC164PE,只要螺丝刀一碰它的 CP 脚,就会收到上跳沿,并移动数据。换上同型号的新片子也是如此。
“螺丝刀”是全金属的。无论是手直接拿着它,还是隔着纸拿它,都会干扰。
电路图如下。K始终是断开的。A那里则分别实验了连通和断开两种情况。效果相同,甚至连通的时候(也就是电容接上了)还更容易受干扰。

我知道芯片工作时不应该用异物去碰引脚,但我这只是一把螺丝刀呀!上面能有什么东西呢?顶多就是人体感应的电流而已了。何况74系列,又不是什么高灵敏的东西。
恳请大侠指点!

网友A:
HC164,人手“隔着纸”拿螺丝刀碰CP脚,足够使其误动作了。
一点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164,人手“隔着纸”拿螺丝刀碰CP脚,足够使其误动作了。
一点也不奇怪。 ...

我以前用74芯片的时候,不把引脚接地或者+5V就不会动作的。164这么灵敏,搭个螺丝刀可以当天线用了。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实验,取常用的30mm长、螺纹直径3mm六角黄铜螺丝柱,固定在150mm长聚苯丙烯胶棒一端,手持另一端,触碰固定在架子上的,50欧平衡负载的示波器探头,在普通办公室环境可以录得最高62uJ以上的干扰能量,使用内置电池供电的示波器携带到野外,也可以测得10uJ以上的干扰能量。
  HC164这种高阻输入的玩意,10uJ能量可轻松动作。

楼主:
如下图这样,是不是可以避免干扰 ,干扰从A点进入

网友B:
这个电容要下地才对。如果害怕影响速度,可以适当减小R、C的值。

楼主:
刚才实验了3种情况,A为噪声进入 点,1K, 0.1uF。请看下图,(3)最差,和什么都没接一样。(1)好多了,但还是不能令人满意。(2)和(1)差不多。

网友C:
这个不是螺丝刀干扰,而是通过螺丝刀引入了人体感应的电磁干扰。HC器件是CMOS工艺的,输入阻抗很高,一点点能量足以改变输入逻辑状态,而楼主电路的阻抗对引入的干扰强度而言也不低,所以受到影响一点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螺丝刀干扰,而是通过螺丝刀引入了人体感应的电磁干扰。HC器件是CMOS工艺的,输入阻抗很高,一点点 ...

那该怎么办?求电路图,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办?求电路图,谢谢!

问题是,你干嘛非要拿螺丝刀去捅啊?你拆开计算机、手机之类的电子设备拿螺丝刀捅捅看是个什么结果,不考虑线间短路的情况,只考虑引入的电磁干扰。

网友D:
静电、电磁,这应该是很正常的

网友A:
楼主所在的房间有220V工频交流电。
人体感应到的电压,从几伏特到几十伏特,视人体对大地阻抗而定。
如果是在强烈干扰环境下,例如变电站里面,达到几百上千伏特完全有可能。
这还没有考虑静电,静电产生的电压更高。

网友E:
焊接某些芯片电烙铁要接地,有时还要戴手套,防止人体静电、电磁干扰。。问题是楼主为啥要拿螺丝刀去捅工作中的芯片脚??

网友F:
我也好奇楼主干嘛去捅他

网友G:
楼主用的螺丝刀头部是磁化过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螺丝刀头部是磁化过的吧

跟是否磁化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H:
用74LS的吧,没这问题。就怕买不到合格的。

网友I:
楼主可曾记得初中物理的“验电器”
进过金属片上没有回路,但依然发生了电荷的转移。
螺丝刀也是金属,完全可以接纳一部分电荷,所以。。。

楼主的表达也有欠缺,这种现象不应该称为“干扰”,
而应该直接判为电路状态的改变,算是一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