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求教:M058SSAN板带Nu-Link-Me如何用串口调试助手做实验?

楼主(2015-03-02):
我用研讨会发的NuTiny-EVB-M058SSAN开发板做实验,串口调试助手没有任何反应,哪位高手知道?请教了

网友A:
:lol,首先看下硬件有没有问题,在用示波器查看串口波形是否正确.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ARM Cortex-M0原理与实践”书中的串口实验程序,书上硬件连接方法是:M051板-RS232串口线-PC端。由电脑上的“单片机多功能调试助手”显示M051板发来的数据,我用的是研讨会送的M058SSAN板,板上连了一块下载程序的Nu-Link-Me,由USB线与电脑相连,不知这个能不能把M058单片机实验板,与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建立联系?

网友A:
有开发板的原理图吗?

楼主:
这是NuTiny-EVB-M058SSAN实验板原理图

这是Nu-Link-Me原理图,电脑USB口经过Nu-Link-Me 才能下载程序到M058板上.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对了吗,是如下图的板子吧

楼主:
lvyunhua你好!正是这个板子,连上后有个默认COM3口,串口多功能调试助手打开串口,收不到板子发来的数据,我检查电脑设备里“端口”有个黄色感叹号,拔掉这个板子就没有黄色感叹号了,我在Nu-Link驱动力看到有个未安装的程序Nu-Link-USB。我点击安装后,再插上板子,电脑里“端口”没有黄色感叹号了,电脑设备“通用串口”里多了个Nu-Link-USB。
串口多功能调试助手还是可以连接默认的COM3口,找不到Nu-Link-USB口,数据 不能收发。请问如何设置串口多功能调试助手?

网友A:
调试助手需要设置你连接板子后电脑显示的串口号,如果是COM3就选择COM3,还要设置波特率,看你板子程序设计的波特率是多少就设置多少,其他的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默认吧。

楼主:
你好!我都设置好了,M058SSAN板通过Nu-Link-Me到电脑,无法实现和串口多功能调试助手收发数据。
我现在的做法是,电脑通过USB转UART小板连接M058SSAN,这样实现了实验板向PC端串口助手发送数据

网友A:
硬件实现了,软件程序有没有串口发送数据呢?

楼主:
问题找到了,M058SSAN芯片只有1个UART串口,但是芯片的TXD/RXD管脚什么也没接,空在那里,接一个USB转UART就可以和PC串口助手通讯了.

网友A:
:lol 恭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