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可以不加外部复位电路吗

楼主(2015-03-02):
SH79F085可以不加外部复位电路吗

楼主:
内部复位电路是否可以可靠复位呢?

网友A:
可以不加外部复位器件,内部复位很可靠的。

网友B:
可以不加,用作IO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低于3.1或是4.3V供电就复位,哪我的供电电压是3V多少伏会复位呢?

网友B:
3.1V只是一个LVR电压

楼主:
神马意思?

网友B:
就是如果不开的话,供电电压要到更低才会复位。

楼主:
大概多少

网友B:
要到2.1V左右吧

网友C:
最好搞一下外部复位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D:
中颖MCU,电池管理IC一级代理,联系 姜先生 QQ252678599  电话 13242940546

网友E(2015-06-09):
中颖代理那家强,加Q聊后便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加Q相当获得宝.
      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