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想用ATT7022B做简单的三相电表,有问题请教

楼主:
下图是我在网上看到的电路图 请问图中输入到ATT7022中的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就是这个图的原理是怎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ATT7022中读到的电压是哪个值 是互感器通道的MV级的电压?,还是实际接入互感器前级的电压比如说220V?如果是220V搞不懂芯片是怎么得到的?菜鸟啊  多指教  谢谢

)XI@EA46PCXRTX88S[BD`GW.png (70.92 KB )

楼主(2015-03-03):
顶,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做电表干什么

网友B:
直接用RN8302B做就行了,我找人支持你,QQ:604170839

网友C:
你从芯片读到的是220V,内部把变比直接加上了就这个意思。当然如果差太多你可以调一下电压增益。

网友D:
芯片资料里说明的很详细

楼主:
谢谢 你们的回答,其实我主要不理解的地方是,电压,电流采样电流可以不用不同变比的互感器,比如说相同的220V电压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可能会有不同的变比电压,这个不同二次侧电压(采用不同变比的互感器)被ATT7022B检测到了之后是怎么算成220V的呢,我在手册里只看有效值的计算公式  实际电压有效值为:Urms=Vrms*2^10/2^23  不知道这个公式怎么理解谢谢帮忙回答?@ningling_21 @zgxzgx187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们的回答,其实我主要不理解的地方是,电压,电流采样电流可以不用不同变比的互感器,比如说相同的2 ...

和芯片内部设计有关系

看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芯片内部设计有关系

还是不懂,是否回答一下我上面提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是否回答一下我上面提的问题,谢谢了

会在一个标准电压(通常是220V)和一个标准电流(通常是10A)进行校准的。
校准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内部寄存器读取到标准值了,去除offset后,电压或者电流值和内部寄存器的值是成正比的,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会在一个标准电压(通常是220V)和一个标准电流(通常是10A)进行校准的。
校准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内部寄存 ...

请问这个校准是怎样的?用到eeprom有什么用呢?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校准是怎样的?用到eeprom有什么用呢?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校准就是通一个标准的电压和电流信号,然后将芯片的转换值保存起来,以后都通过该值进行运算就可以了。
EEPROM就是用来保存该值的,除非MCU芯片是FLASH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校准就是通一个标准的电压和电流信号,然后将芯片的转换值保存起来,以后都通过该值进行运算就可以了。
E ...

好的,谢谢

网友C(2016-01-05):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们的回答,其实我主要不理解的地方是,电压,电流采样电流可以不用不同变比的互感器,比如说相同的2 ...

好吧。。。好久没上论坛了。。。。其实我估计你现在肯定是搞懂了。。。公式就是一个计算公式,让你把得到的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换算成实际的有效值的公式。这个可以直接得到你的原理图的输入电压,而不是图上互感器的二次侧电压。。。

网友G(2019-06-06):
问一下楼主,有没有试过att7022的过零检测功能?我怎么读取ABC三相都是没有过零点中断标志而且ABC三相都是欠压状态的,但是我读取出的电压有效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