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在固件程序里自己设置有64bite时就传

楼主(2015-03-02):
用68013,有一些初级的问题不明白,我是用fpga处理数据通过68013传到pc机上,每次fpga处理的数据时64bite,要求这64bite实时的传到pc机;我想采用68013中ep6异步fifo模式,是不是只有等ep6满的时候(512字节或1024)才向pc机传数据啊,可不可以在固件程序里自己设置有64bite时就传啊,要不然等时间太长了

网友A:
个人理解是,端点满或者不满是对于外部FPGA来说的,如果满了,外部FPGA就发不了数据了,但是只要68013从FPGA接收到数据,在AUTO模式下,应该马上自己发送到PC的,不会有等待的。

网友B:
FIFO不满,显然也是可以的。查一下寄存器,约定长度的,不记得是哪个了。还有PKTEND管脚用来主动提交数据包。

网友C:
你可以实现一次发送,不用使用fifo存满

网友D:
只做过fpga的数据传输,其他的还真没有用过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