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能PA0唤醒后PA0脚有40K对地下拉

楼主(2015-03-03):
PA0外部接100K上拉电阻,STM32进入休眠时,
如果加入这条语句PWR_WakeUpPinCmd(ENABLE);那么PA0引脚的电压约为1V,无法唤醒,
如果没加PWR_WakeUpPinCmd(ENABLE);这条语句,进入休眠后PA0引脚的电压为3V
请问为什么PA0会使能内部下拉,我的PA0配置为GPIO_Mode_IPU或者GPIO_Mode_IN_FLOATING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
这是 MCU 低功耗唤醒里强制设置的功能
见手册: 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
位 8        EWUP:使能WKUP引脚
0:WKUP引脚为通用I/O。WKUP引脚上的事件不能将CPU从待机模式唤醒
1:WKUP引脚用于将CPU从待机模式唤醒,WKUP引脚被强置为输入下拉的配置(WKUP引脚上的上升沿将系统从待机模式唤醒)
注:在系统复位时清除这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MCU 低功耗唤醒里强制设置的功能
见手册: 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
位 8        EWUP:使能WKU ...

非常感谢,看来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硬件改进了

网友B:
上拉电阻,改小点看看;

楼主:
怎么找不到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