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常用的PIC16F系列单片机哪些型号比较常用?Thanks

楼主:
没用过PIC,我粗看了一下PIC16F883,好像它的PWM频率只有20K,有没有PWM高些,又常用的型号?

网友A(2015-03-03):
16F877

楼主:
loginmrong,16F877的PWM频率也是只有20K,

网友B:
现在用的较多的是 PIC16F19xx 系列的

网友C:
一年多没用PIC了,好像出了好多新片子。

网友D:
我觉得版主会推荐一些最近新出的型号,那些老掉牙的就别用了

网友E:
2年前用过pic16f877a

网友F:
好像它的PWM频率只有20K
不知你具体的应用要求? 这个跟分辨率有关,选了几个pic型号参数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各个型号时钟频率(这可改变PWM频率),
877是最早的可在线调试的芯片,目前价格反而高---887比它好价也低,目前一般可用pic16f18xx pic16f19xx pic16f15xx ....等增强型系列价格也会更低一点!

网友(2015-04-03):
现在都用PIC16F1933或者PIC16F1936替代883了

网友:
PIC16F193X替代PIC16F88X,还有一些PIC16F178X,PIC16F182X,PIC16F194X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