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从简单的二次式谈谈思维差异

楼主(2015-03-03):
初中就学过二次方程y=ax^2+bx+c
现在就此回答几个问题:
1.需要多少个独立参数才能确定它的根??
2.需要多少个独立参数才能确定根是实根还是复根?
3.如果是实根,在模拟电路分析中,可以不要根号吗?
4.传统的根公式x1/x2=-b+-squar(b2-4ac)/2a,在模拟电路分析中,有什么严重缺点?

网友A:
这类问题最应该是老抽擅长了,一般电工制不了

网友B:
不能理解算这个有什么用,现在求解电路用拉氏变换就可以了

网友C:
静等高论。

网友A:
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并不会以进歩而失去价值,只会因湮灭丧失而惋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理解算这个有什么用,现在求解电路用拉氏变换就可以了

好吧,假设你变换了,而且求出传递函数H=1/(1+as+bs^2),请问极点ω1.ω2=?
你要说不理解算极点有什么用,我就郁闷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假设你变换了,而且求出传递函数H=1/(1+as+bs^2),请问极点ω1.ω2=?
你要说不理解算极点有什么用 ...

看来你不是想不开。

而是牙膏不懂啊!

谢谢大家!

网友E:
书读的少,看不懂

网友F:
怎么看这个式子“y=ax^2+bx+c”也是个函数表达式,何来根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这个式子“y=ax^2+bx+c”也是个函数表达式,何来根的说法?

复习初中数学●
y=ax^2+bx+c=a(x-x1)(x-x2)
x1,x2=?
答:x1,x2=-b+-squar(b2-4ac)/2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假设你变换了,而且求出传递函数H=1/(1+as+bs^2),请问极点ω1.ω2=?
你要说不理解算极点有什么用 ...

这些都交给MATLAB了,手算也不是不会,很久没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复习初中数学●
y=ax^2+bx+c=a(x-x1)(x-x2)
x1,x2=?

“ax2+bx+c”是多项式,可以分解因式;
“ax2+bx+c=0”是方程,可以求根,如果没记错好像有不多于两个根;
“y=ax2+bx+c”是函数表达式,无所谓有没有根,如果真要说求根,应该有无穷多个根,因为y=ax2+bx+c-->ax2+bx+(c-y)=0,根据不同的y取值,相应的可以求出一些列的“根”出来。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是求二次方程的根,只是看没人回答,想抛砖引玉所以才那么说的,呵呵。既然没人回答,欢迎楼主发表观点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x2+bx+c”是多项式,可以分解因式;
“ax2+bx+c=0”是方程,可以求根,如果没记错好像有不多于两个根 ...

愚意以为,“常系数微分方程的特征方程”和“二次方程”形式上一致,却不是一回事。
“常系数微分方程的特征方程”的根通常称为“特征根”,和“二次方程”的“根”解法相同,但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