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S将大部分BTB连接器公座放在主板上的初衷为何?

楼主(2015-03-03):
同事拆了一个**4S放我这,偶然发现**4S主板上大部分BTB连接器都是把公座放主板上,母座放在FPC上。
后面看了网上的拆机的图片,5S设计也是这样,但是**6的设计又全部把母座放主板上了,有点搞不明苹果的设计者为何这样布置,求各位大虾答疑解惑~

网友A:
根据安装工艺来考虑,要么全公,要么全母。

网友B:
空间和插座体积的相互关系

楼主:
1、回复“要么全公,要么全母”
     首先,对于BTB连接器,为什么全公/全母对安装工艺有好处?母座往公座上扣和公座往母座上扣好像没啥差别;其次,上图中的4S也没有全公、全母哦;

2、回复:空间和插座体积的相互关系
     BTB连接器不**座母座如何布置,只要选型确定了,那么其配合后的高度和面积、体积也是确定的,与公座母座放在PCB上还是FPC上似乎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C:
可能换设计师了
习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