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 工具无法识别

楼主(2015-03-03):
我参考飞思卡尔IMX6Q的平板原理图修改之后,现在自制板之后MMPF0100NPEP出来的电压都正常,24M晶振和32.768K晶振也都测量到,复位是参考原理图的图纸也可以测到,BOOT MODE10=01,这样插上USB线下载,电脑显示为未识别的USB设备,大家都怎么解决的?

楼主:
没有大侠现身帮忙解决啊?

网友A(2015-04-10):
引用 楼主:
没有大侠现身帮忙解决啊?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识别不到usb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解决了,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这里给你建议你参考一下:
确保如下设置是OK的
1、BOOT_MODE0=1;BOOT_MODE1=0
2、USB_OTG_ID脚的电压为2.5V或者3.3V
3、CPU端USB_OTG_VBUS要加5V的电压
如上你要测试一下看是否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