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十万火急,请求帮助!

楼主(2015-03-03):
通过uart给mcu下载代码,会概率性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下发握手命令 0x7F 通过uart,但是从mcu的uart获取的命令字是错误;第二种错误是下发erase命令给mcu,但是mcu回复是1F,这是错误的。请问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用的ST的STM32411XE.

网友A:
首先请定下心来, 十万火急下是干不了技术工作的.
你最好先借助串口调试监控软件, 把所传送的数据都截获下来分析. 这种情况一般, 基本上也只能通过上位机的调整来适应工作要求.

网友B:
同意2楼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下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D:
问题表达完整了吗?我怎么觉得你落下了很多重要的细节。

楼主:
uart以设备节点的形式在android操作系统上显现,而我是在用户通过操作设备节点与mcu进行交互!

网友E: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