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出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5-03-03):
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使用了一款继电器。
然而测试工程师在做震动测试的时候,一个继电器在没有得电的情况下自动接通到了常开触点上,而且一直是联通着的。这个奇怪的现象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过?
注:
1,继电器是在上一个实验板上拆下来的。
2,这个有问题的继电器再拆下来后又恢复到了常闭触点上了。
3,继电器是进口的。
我觉得我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有可能是我在拆下来的时候将继电器拆受伤了,导致里面的机械结构烫变形了。

网友A:
我以前接触过继电器,一般继电器未通电异常导通是因继电器内部结构异常导致。比如说铁芯、线圈装配不到位,有异物,或是受到外力导致内部结构变形或损坏。按楼主所说,这个继电器是有可能在拆卸过程中被损伤了。

网友B:
过热会导致结构受损。

网友C:
如果工作环境存在震动,就别用机械继电器了。

网友D:
学习了,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E:
在做震动的环境中,继电器在没有得电的情况下可能自动接通到了常开触点上,而且有自保持电路的自然一直是联通着的了,并且还有机械变形联通的问题。这些奇怪的现象在以前的老电路中时常有,因此电路中出现与非门、或非门等各类保障电路,防止一个触点的失误而误动作,现在的微电子无触点控制确能保证精准的控制,同意上楼的观点:如果工作环境存在震动,就别用机械继电器了。

网友F:
会不是外壳受到了外力,或是焊接时脚位受力不均?如果要分析继电器,建议别从板子上拆,很容易故障给掩盖掉。
震动测试也是有要求的,部分继电器常开触点接通允许的,只是时间极短。
你震动测试来有没有测试过继电器是不是ok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