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如何入门

楼主(2015-03-03):
        现在对无线通信了解不多,例如我想通过WFI把STM32加到网络中该怎么做呢,需要学习哪些知识,从哪里入手,有什么好的开发板或资料呢

网友A:
去买WIFI模块吧。

楼主:
我看了一下,价格从十几到100多都有,如果工业用哪种更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价格从十几到100多都有,如果工业用哪种更合适

工业用的便宜不了,但也不是越贵的越好,务必看参数,要在适用温度区间和抗电磁干扰方面满足要求。如果模块特意注明是工业级的,那只要来源没问题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