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谁搞过LD3320的,它老是无法添加词条

楼主(2015-03-03):
有谁搞过LD3320的,它老是无法添加词条,LD_Check_ASRBusyFlag_b2()函数返回的值是芯片内部一直繁忙,返回值一直是0x31,表示芯片内部出现不正确状态

网友A:
没接触过,帮不了你;

楼主:
已经解决了。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spi,硬件问题

网友B:
请教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C:
LD3320,语音识别的吧,以前用过,一直会有个错误,只能重新启动才可以

网友D:
一般都是时序对应不上,有示波器一定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