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5-03-03):
我在淘宝上买了个12V/5V双输出开关电源,我接上电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发现5V挺准,5.02V。可是12V差的有点大,显示11.26V。
这个算正常还是不正常?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12V输出少6%。看你做什么用。也可以算正常,也可算不正常。输出噪声、输出电流更关键。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输出电压略高于标定电压,11.26V的电压太低了,从没见过输出电压这么低的12V电源,你先测一下输出电流,看正常不?

楼主:
谢谢!我没接负载。

网友C:
电源这个东西好坏差异真的会很大,看你自己的使用要求固然他这个电源有点差劲,但是11.26v也能使用。你主要看看接上负载会不会电压降低,不降低就能用。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D:
看你干什么用的咯?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的、但是电源做成这样估计价格也不能高,希望楼主没被坑。

楼主:
48元。我自己做实验用。

网友E:
不知楼主的电源带微调电位器吗?如果带的话,你调节电位器,电压会说升高的

网友F:
接负载试试,做实验基本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G:
可能+5V是主控的,+12V是副控的

网友H:
双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只有一路是精确的,另一路只能算凑合。总之,另一路负载不重的话,将就可以用,如用于继电器驱动电源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输出电压略高于标定电压,11.26V的电压太低了,从没见过输出电压这么低的12V电源,你先测一下 ...

12V肯定没有接入反馈回路的。

网友I:
估计是两路输出反激电源,5V可以调,然后12V会跟着5V动。。。。

楼主:
带电位器

网友J:
5v一般是+-5%,12v是+-10%,是正常的,这应该在额定电流的范围内

网友K:
给5V电路带点负载,12V就上去了。

网友L: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设计肯定有问题。两路输出的交叉调整性能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