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DCDC升压电路中电感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3-03):
是不是电感饱和了?

网友B:
极大的可能是电感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感饱和了?

嗯,电感饱和后可以恢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大的可能是电感饱和了

输出电流不能变,增加电感量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电感饱和后可以恢复吗

换用大一点的磁芯看看情况

网友C:
电感中的电流,既不等于输入电流,也不等于输出电流。

网友D:
这个 一般按照推荐手册,或者自己计算。

网友E:
电感重新选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感中的电流,既不等于输入电流,也不等于输出电流。

我复习一下,BUCK电感电流等于输出电流,BOOST电感电流等于负载电流除以1减占空比,也等于负载电流除以二极管占空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复习一下,BUCK电感电流等于输出电流,BOOST电感电流等于负载电流除以1减占空比,也等于负载电流除以二 ...

Buck也有电感电流连续和断续两种工作状态。
虽然Buck的电感电流断续工作状态极少用到。

网友F:
先并一个同样的电阻试试看,如果有改善,那是饱和了,再另外找合适的电感。如没有改善,说明另有原因。

网友G:
如果体积相同,那么电感量越大越容易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并一个同样的电阻试试看,如果有改善,那是饱和了,再另外找合适的电感。如没有改善,说明另有原因。 ...

嗯,谢谢

网友H:
估计应该是饱和了,该不会是电感小了吧,或者热态下特性变差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是电感磁饱和的问题,换成支持足够电流的功率电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