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道MAC地址如何通信?

楼主(2015-03-03):
如题。现在负责开发一种网模块,模块的MAC地址出厂的时候已经写好,但是IP地址可以由客户随便设置。现在的要求是只要模块一接上网线,无聊其IP设置为什么,都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通过局域网将其搜索出来。请问各位大神,我应该如何实现,使用哪种通信协议,ARP?UDP?

网友A:
使用UDP发广播包,你的设备收到广播包后主动发送一个响应包,包括它的IP地址和MAC地址等信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UDP发广播包,你的设备收到广播包后主动发送一个响应包,包括它的IP地址和MAC地址等信息即可。 ...

假如我的设备的IP地址和服务器不在同一个网段,应该收不到广播包吧?

楼主:
如果使用arp可以通过IP知道MAC地址,使用什么能够从MAC地址转IP地址呢?

楼主:
RARP是不知道自己的IP,发送报文包让别人告诉自己的IP的么?现在我是知道对方的物理地址,而不知道对方的IP地址。

楼主:
顶起,麻烦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2016-01-14):
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udp向255.255.255.255发送广播报文,无论模块设置哪个网段的IP地址都可以收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我的设备的IP地址和服务器不在同一个网段,应该收不到广播包吧?

肯定收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RARP是不知道自己的IP,发送报文包让别人告诉自己的IP的么?现在我是知道对方的物理地址,而不知道对方的 ...

你这个很奇怪,怎么可能知道mac而不知道IP呢,IP都是自个设定或者自动分配的,你IP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mac了

网友C(2016-08-22):
哥们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相同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arp可以通过IP知道MAC地址,使用什么能够从MAC地址转IP地址呢?

InARP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