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IAR Flashloader 疑问

楼主(2015-03-03):
在IAR安装目录下: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目录下有:FlashK60Fxxx128K.board和FlashK60Fxxx128K.flash,哪么问题来了,
一;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在IAR FlashLoder中选取哪一个?二;128K是指对应芯片的Flash还是RAM?

网友A:
Flashloader 选那个.board文件

网友B(2015-09-23):
引用 网友A:
Flashloader 选那个.board文件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