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NXP LPC1768宝马开发板 第二十三章 宝马1768--TFT3.2LCD Test

楼主(2015-03-03):
二十三宝马1768——TFT3.2LCD Test

本节我们主要讲述有关LCD屏的操作,显示在我们实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通过显示屏来观察我们的实验结果与现象,以及制作各种人机交互界面。
实验说明:
插彩屏的时候注意对应,因为开发板上多预留了一个5VGND的引脚。不要插错了。
本实验涉及了有旺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3.2寸显示屏模块,主控芯片是SSD1298,其ID=0x8999。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主要进行对TFT彩屏的刷屏实验,实现对彩屏的引脚的配置,和对彩屏寄存器的初始化配置。并作出必要的讲解说明。
硬件说明:
本实验主要涉及的硬件3.2彩屏,我们的数据传输是采用16位,接的是P2.0~P2.7   8端口。3~1816个引脚是作为数据传输的16个数据引脚,19~22四个引脚是LCD的控制引脚,23引脚是LCD屏的复位脚,24空置。252729三个引脚是SPI接口的数据和时钟引脚,主要作用是屏上的SD卡、SPI_Flash3.2的未焊接)和触摸芯片与MCU的通信端。26是触摸芯片的中断触发信号端,31是触摸SPI通信的片选端,30SPI_Flash芯片SPI通信的片选端,32SDSPI通信的片选端。28LCD屏的背光控制引脚(PWM控制)。接口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程序说明:
本实验的重点在于对于控制器与彩屏之间的通信建立,数据的传输以及彩屏参数的初始化。
彩屏的读写要根据其设定的方式和时序进行编写读写程序,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8080的读写方式,16位并行的数据传输方式。
写时序
其写入控制命令的程序如下,
是写入数据的函数,
读的时序
读寄存器的程序
接下来就是对3.2的初始化,彩屏的初始化要根据其使用的彩屏控制器来决定,本实验用的是SSD1298,其ID=0x8999,具体的初始化要根据其驱动芯片来编写。其寄存器的初始化详细请查看芯片的参考手册和程序
当我们发现下载了对应的屏的程序时还是白屏的话,可以用硬件仿真的方式来读一下屏的ID是否与我们程序里的ID对应。

完成了初始化,要进行刷屏,则需要设置起始位置和刷屏颜色
到了这一步,就算大概了解了彩屏的控制,我们自己来动手实验吧。
实验现象:
程序运行时,彩屏会显示翻转的字符。

网友A(2015-05-02):
你好,借用了你的程序,我调试了一下开发板,没有问题。但是当我把显示程序中的后3句屏蔽后,竟然不能显示第1句中的内容,开机后白屏,如果少屏蔽任何1句,又能显示正常,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谢谢!!
LCD_Bmp (  0,   0, 320,  69, Bg_16bpp_t+70);
  //LCD_Bmp (  0,  69,   4, 102, Bg_16bpp_l+70);
  //LCD_Bmp (316,  69,   4, 102, Bg_16bpp_r+70);
  //LCD_Bmp (  0, 171, 320,  69, Bg_16bpp_b+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