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在stm32f4平台上使用IQmath的可行性
小弟小白,最近准备在stm32f407上使用IQmath的库来进行运算,但是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编码工作,不知道是否可行,IQmath是否有严格的平台限制呢?

楼主(2015-03-03):
IQmath库一般没有平台限制,但可以针对不同的平台进行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IQmath库一般没有平台限制,但可以针对不同的平台进行优化

谢谢啦,最近实验了一下,编译没问题,就等实际烧录使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最近实验了一下,编译没问题,就等实际烧录使用了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请 楼主::是否 可以 打包 发送一个 IQmath库 。。。不知道 怎么 融合在 STM32F407 工程 ...

建立工程网上有的,百度一下就可以

IQmath库

网友B(2017-02-03):
都F407了还用的着IQmath?

网友C(2017-09-29):
M0的可以用吗?

网友D(2017-11-07):
IQmath是做啥用

网友E(2018-01-08):
搞什么IQmath咯?407支持浮点,直接浮点运算

网友F(2018-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