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牛认识这个芯片?

楼主(2015-03-03):
帮忙看一下图中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A:
莫非是,1-wire?纯属瞎猜的。:L

网友B:
SPI转485?没见过

网友C:
MAX6675, 热电偶测温专用芯片, 如果你是抄板的先鄙视你。

网友D:
哈哈接了?对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6675, 热电偶测温专用芯片, 如果你是抄板的先鄙视你。

我既不是抄板的,也不是不认识电路。是别人送我的一块单片机板子,没有资料,上面这个器件之前拆掉了,我就想看看是个什么片子,,能不能找到资料,我会不会用

网友E:
你要是板子拍个照 做个说明 估计昨天型号都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既不是抄板的,也不是不认识电路。是别人送我的一块单片机板子,没有资料,上面这个器件之前拆掉了,我 ...

我不是大牛,凑巧用过,百度一下可查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