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驱动直流电机堵转检测?

楼主(2015-03-03):
请教各位,我用的是STM8S103驱动L9110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一个直流减速电机,同时需要检测电机的堵转,请问下边的电路能否实现检测堵转的功能?  电路中L9110为电机驱动芯片,J1端子外接电机,MCU为3.3V供电,在输出的两个线上接上分压电阻来检测电压,送入MCU的两个AD端口        试问,这样做是否靠谱,需求一种更合适的办法?:)

网友A:
检测电流靠谱,在9110的5,8脚和地之间串一小电阻,用AD采样。电机刚启动的时候电流都是很大的,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B:
这是测电压的办法, 如果电源输出功率足够, 堵转情况下, 电压也不会有变化. 所以这个办法不可靠.
还不如楼上的办法, 直接检测电流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流靠谱,在9110的5,8脚和地之间串一小电阻,用AD采样。电机刚启动的时候电流都是很大的,要注意这一 ...

:handshake是的,这个是我之前的做法,我现在就是在5、8之间到地串接一个小电阻到地,然后通过LM358放大,电压比较后送入单片机,作为外部中断。   但是这种方法,我的确是在一个板子上见到了,用的是PIC的单片机,很是诧异,特来求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测电压的办法, 如果电源输出功率足够, 堵转情况下, 电压也不会有变化. 所以这个办法不可靠.
还不如楼上 ...

:handshake恩恩,谢谢版主

网友C:
测电流;
还可以加光耦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电流;
还可以加光耦检测;

是的,我以前也有用过光耦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电流;
还可以加光耦检测;

:handshake  请问光耦检测如何讲?请指导,应该是还需要接运放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光耦检测如何讲?请指导,应该是还需要接运放吧

在电机上装马盘,接光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机上装马盘,接光欧

:dizzy:这个不太现实,因为结构已经确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光耦检测如何讲?请指导,应该是还需要接运放吧

用槽型光耦,不用运放,漏极开路输出的加上拉的;
不过电机的轴上要加个铁片,电机带着铁片旋转,铁片进入光耦槽内部,就能检测到信号了;
工业上一般这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以前也有用过光耦检测!!

是的,工业基本这么应用的;
过流检测一般保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工业基本这么应用的;
过流检测一般保护用;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槽型光耦,不用运放,漏极开路输出的加上拉的;
不过电机的轴上要加个铁片,电机带着铁片旋转,铁片进 ...

光耦用的都是红外管,我看手册上边给出的测试环境下的使用时间为1000小时,一天24小时上电的话,才一个多月的时间。请问这个在工业上用需要考虑光耦坏掉的情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耦用的都是红外管,我看手册上边给出的测试环境下的使用时间为1000小时,一天24小时上电的话,才一个多 ...

那就买欧姆龙的光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买欧姆龙的光耦啊;

:lol难道欧姆龙的就能保证较长时间正常工作了吗?

网友F(2015-06-18):
楼主你好,我也在做直流电机堵转检测,之前用的L298N,有电流反馈可以检测,现在想做的小一点用9110,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测电流,方便的话留个QQ或者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也在做直流电机堵转检测,之前用的L298N,有电流反馈可以检测,现在想做的小一点用9110,但是 ...

L9110接地端外接一个小电阻,然后经过运放放大电压,然后就是比较器或者是AD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G:
直流电机堵转检测,学习了

网友H:
光耦检测,
见识了,

网友I:
光耦检测电流,学习了

网友J(2015-12-22):
正好在用这个控制电机,请问5脚和8脚间接一个1欧姆的电阻采样还需要接运放放大吗
不接运放,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好在用这个控制电机,请问5脚和8脚间接一个1欧姆的电阻采样还需要接运放放大吗
不接运放,有其他办法吗? ...

不接运放,可以直接用码盘或者是别的东西实现

网友K(2016-02-29):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由于电机转速不同,电流也不一样,从9110S的采样电阻采样回来的电压不一样,这个怎么进入比较器进行比较,每个速度下,比较器的门限设置就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由于电机转速不同,电流也不一样,从9110S的采样电阻采样回来的电压不一样,这个怎么 ...

目的是监测电机堵转,所以只需要知道点击堵转时的电流,作为零界点去进入比较器判断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的是监测电机堵转,所以只需要知道点击堵转时的电流,作为零界点去进入比较器判断就好了 ...

您好,您的取样电阻多大,我的电阻总是烧坏了。我是用两块9110S控制一个两相四线步进电机,每块芯片有一个1R的取样电阻,并联也就是0.5R,可是总是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您的取样电阻多大,我的电阻总是烧坏了。我是用两块9110S控制一个两相四线步进电机,每块芯片有一 ...

:lol首先你查查你电机正常工作电流和堵转电流为多大,然后电阻最好是小于1R的,因为这样电阻的功率要求就低了    另外,步进电机有很多专用芯片,可以参考。

网友K:
引用 楼主:
首先你查查你电机正常工作电流和堵转电流为多大,然后电阻最好是小于1R的,因为这样电阻的功率要求就 ...

电阻取了0.25R,芯片供电电压取的是12V。数据手册上写的芯片最大支持电压就是12V,9110S动不动就容易烧毁,不然就是发出的脉冲错误,电机转动不了,而且发热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阻取了0.25R,芯片供电电压取的是12V。数据手册上写的芯片最大支持电压就是12V,9110S动不动就容易烧毁 ...

你这个选型本来就有误  IC供电的最大电压是12V,你给它就是12V  电压有波动 不是很容易就超出规定范围嘛,再者说  你发出的脉冲最好是上下桥壁完全置低以后再置高,不然可能有重叠,芯片直接烧掉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选型本来就有误  IC供电的最大电压是12V,你给它就是12V  电压有波动 不是很容易就超出规定 ...

电压这块确实有问题,容易出现波动烧毁芯片。至于脉冲我选择的是双四拍方式,上电瞬间所有IO口都是拉低的,并且高低电平是3:5的形式,不存在有重叠。可能是上电瞬间电压不稳造成的吧!

网友L(2016-06-18):
Hi,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用一颗led来作为电机堵转的标志,电机堵转时led亮,电机正常运行时led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M(2016-08-19):
[STM8] STM8S103驱动直流电机堵转检测,
请问最后怎么做到的?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STM8] STM8S103驱动直流电机堵转检测,
请问最后怎么做到的?有图吗

L9110接地端外接一个小电阻,然后经过运放放大电压,然后就是比较器或者是AD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怎么做的,有资料发我一份吗,图等,谢谢啊。

网友N(2020-02-09):
请问在9110的5,8脚和地之间串一小电阻是什么意思?是5角和8脚分别与地接一个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