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功耗 待机之前能否降低cpu频率

楼主(2015-03-03):
imx6 Android4.3休眠待机之前能否降低cpu 频率。唤醒后在恢复频率。
怎么降低?待机190mA.
正常运行 平板只能用2个多小时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法 来降低功耗?

网友A(2015-04-10):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法 来降低功耗?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我们的BSP就是这么设计的,功耗的问题就是这样了,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B(2016-01-30):
你好,请问你们用的多大容量的电池?现在功耗可以做到多少?谢谢!

网友C:
linux里面只要内核可以配置cpu频率的选项后 直接在文件系统里面查看可以更改的频率列表
android 照样可以在休眠前用脚本实现频率更改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网友D:
关注一下后续答案......

网友E(2016-03-16):
关注一下后续答案......请楼主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