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43)

楼主:
22.6.3 I/O管脚配置

       管脚配置寄存器(PINCFGy)是用来增加额外的I/O管脚配置。一个管脚被设置成totem-pole(push_pull)推挽,open-drain开漏或者拉设置。

       因为所有的拉设置是通过管脚配置寄存器,所有切换的中间管脚状态,管脚的方向和管脚的值都
避免的。

22.6.3.1 管脚配置摘要

22.6.3.2 输入配置

         通常输入配置

         输入上拉配置

         注意当上拉使能的情况下,上拉值取决于OUTx的值。
22.6.3.3 Totem-Pole(推挽)输出

        当配置成totem-pole即推挽输出,管脚拉底和置高取决于OUT寄存器中的相应比特位。在这种配置下,这里当下拉或作为源没有电流的限制只要不超过管脚的能力范围。如果管脚配置为输入,该引脚悬浮如果没有外部上拉连接。注意,使能输出驱动就自动禁止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