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插拔

楼主(2015-03-03):
(无正文)

网友A:
两单片机串口直接通讯吗?

网友B:
学学USB接口呀,电源线长于信号线。否则容易烧IO

楼主:
嗯,直接通讯,不用RS232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学USB接口呀,电源线长于信号线。否则容易烧IO

啥意思?

网友C:
他的意思是先供电后接触,而非先接触后供电。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