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加到document中去

楼主(2015-03-03):
我建立了一个新的工程,但是添加.h的头文件时,只能加到document中去

网友A:
不能放到include中去?

楼主:
是啊,编绎运行的时候找不到那些头文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这个有点麻烦的

网友C:
头文件不用添加吧,把头文件和源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只需添加源文件就可以了,编译时头文件自动添加的

网友D:
利用include的添加吧。。

网友E:
document?这个是什么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