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不足该怎么办

楼主(2015-03-03):
用OMAP3530开发的产品,觉得非常不错,可是将来想在产品上实现高清的画质,目前的OMAP35xx系列产品将性能不足该怎么办

网友A:
通常两代产品之前CPU的差异说是不大

网友B:
嗯,但通常还是比较要命的

网友A:
对,至少说管脚的问题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做一次板子。

网友C:
在使用OMAP35xx系列产品,我觉得当初选择这样一些产品的朋友,非常幸运。因为他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切换到DM37xx或是AM37xx平台上。

网友D:
恩,现在3730出来了,完全可以取代3530啊,哈哈。很多软件都是兼容的。。

网友C:
可以用AM37x代替,ti提供了具体的软硬件移植指南

网友E:
给你两连接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are_Migration_Guide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are_Migration_Guide

网友C:
使用OMAP35xx系列产品,可以非常方便的切换到DM37xx或是AM37xx平台上。所以,花点钱,升级呗。

网友F:
看到很多平板电脑的产品方案都用TI的OMAP35xx系列芯片!

网友C:
其实跟需求和经费都有关系,寻求一个最佳点

网友G:
兼容性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网友B:
受益匪浅啊,TI果然很强大,但是兼容性确实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网友H:
USB HOST性能如何?3530好像一直没解决。

楼主:
哦,这样啊,好吧。。

网友I:
代码优化  实在不行只能在硬件上升级了

网友J:
代码优化是很重要的措施的。

网友K:
找一个pin2pin的芯片的替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