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硬件开发

楼主(2015-03-03):
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硬件开发

网友A:
根据应用领域选择TI推荐的DSP类型

网友B:
嗯,参考选定的DSP之EVM板,DSK等原理图,完成DSP最小系统的搭建

楼主:
最小系统?

网友C:
包括外扩内存空间、电源复位系统、各控制信号管脚的连接、JTAG口的连接等

网友D:
根据具体应用需要,选择外围电路的扩展

网友E:
一般如语音、视频、控制等领域均有成熟的电路可以从TI网站得到。

网友F:
外围电路与DSP的接口可参看EVM或DSK,以及所选外围电路

网友G:
电路芯片的典型接口设计原理图

网友D:
最好外围电路芯片也选择TI的,这样的话不管硬件接口有现成原理图、很多

网友G:
连DSP与其接口的基本控制源码都有。

网友H:
地址译码、IO扩展等用CPLD或者FPGA来做

网友I:
将DSP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信号线如IS/PS/DS等都引进去有利于调试

网友J:
对,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G:
倡议选择适合的EVM,如SEED降求的DEC系列,降求主户完全的本理图,示例程序,非进修的很佳的农具,非设计很佳的参考。

网友H:
DSP的最小系统主要1)电源电路;2)时钟电路;3)复位电路 ;4)JTAG仿真接口 ;5)片外程序存储器 ;6)其它引脚处理;7)未用I/O引脚处理

网友I:
学习板开始,从其最小系统开始调试,会很顺利的

楼主:
好,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K:
个人觉得刚开始  多参考TI的EVM板

网友L:
引用 网友H:
DSP的最小系统主要1)电源电路;2)时钟电路;3)复位电路 ;4)JTAG仿真接口 ;5)片外程序存储器 ;6)其 ...

这个了解了啊,,最小系统设计的很重要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DSP的最小系统主要1)电源电路;2)时钟电路;3)复位电路 ;4)JTAG仿真接口 ;5)片外程序存储器 ;6)其 ...

这个说的很不错的,最小系统的实现的简单功能就是闪灯的。

网友N:
先从最小系统的开始的吧,,,然后是边应用班深入的学习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