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解

楼主(2015-03-03):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环境是什么?

网友B:
#include "../ff.h"和#include“ff.h”的区别是什么??

编译路径问题,如果 ff.h 不在编译器搜索头文件的路径表中,就会报错找不到这个头文件。于是有了#include "../ff.h" 说明 ff.h所在的上一级目录在编译器搜索头文件的路径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