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将12V转成9V输出

楼主(2015-03-03):
我的12V是从开关电源接出,想通过LM7809转化为9V给集成运放OPA227供电,但是我在multisim仿真中碰到点问题。在图一当中,我没有在导线6与地之间加电阻,通过万用表发现LM7809输出的是
9.392V.    而在图二当中,我在导线6与地之间加了个1.2K的电阻R1之后,LM7809输出就正常些了为9.003V.我还发现当我改变R1的值时,LM7809输出的值也会发生改变,当R1为1k时,LM7809输出
为8.964V.当R1为10欧时,LM7809输出为8.721V.(集成运放OPA227能顺利工作,这里为电压跟随器的作用,输出一直为5V).请问一下为何LM7809的输出变化会如此之大?

此外LM7809的输出还要连接LM7805,将9V转化为5V给AD供电,请问一下,在实际电路图当中,那个电阻R1,是否需要加上去?

网友A:
如果要求精度很高,就不要使用固定是稳压器,

网友B:
用BUCK多方便啊,搞个磁环,绕上两个绕组,一个绕组出来9V,一个绕组出来5V,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个LDO 就可以了  精度高点的  多简单的事情

有什么问题 可以找我  394233008 ...

老师,什么高精度的LDO可以将12V稳定为9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