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助 有人会做multisim的spice模型么?

楼主(2015-03-03):
各位大神你们好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 需要用到NE564这个芯片在multisim中进行仿真,但是在multisim中没有这个芯片,所以想问下有前辈做出来这个芯片的spice模型了么?或者是在哪里可以查的到么?
或者有大神知道怎么做的能不能给点指点,小女子跪谢了:loveliness:

网友A:
找一个类似的模型改,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类似的模型改,不难。

哪里有类似的模型呢?这个官网都找不到的呀
大神请问 以前论坛里有人做出来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有类似的模型呢?这个官网都找不到的呀
大神请问 以前论坛里有人做出来的么 ...

multisim里面应该有类似的器件模型。

楼主:
没有的哎 想问下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呀?:$

网友A:
我在PROTEL里就是这样干的,很方便。multisim不熟悉,里面应该有的,这里有人也讲到过multisim里这种用法,等吧。

网友(2020-07-18):
想问下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2024-06-03):
你好,请问你这个模型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