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脑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就不停的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楼主(2015-03-0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延时X 毫秒函数
*/
void delay_nms(uint x)
{
uchar i;
uint j;
for(j=0;j<x;j++)
{
for(i=200;i>0;i--);
}
}

void send_byte_to_pc(uchar dat)
{
//ES=0;
SBUF=dat;
while(!TI);
TI=0;
//ES=1;

}
void init_uart(void)
{
// EA=1;
TMOD=0X20;
TH1=252;TL1=252;//9600//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TR1=1;
ET1=0;
SCON=0X50;
//ES=1;
}
/*******************************************************************/
uchar rece_data_chuli(void)//接收数据处理
{
uchar i=0;
while(!RI);
RI=0;
i=SBUF;
TI=0;
SBUF=i;
while(!TI);
TI=0;
delay_nms(1);
return 0;
}
//;;;;;;;;;;;;;;;;;;;;;;;;;;;;;;;;;;;;;;;;;;;;;;;;;;;;;;;;;;;;;;;;;;;;;;;;;;;;;;;;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UART 初始化
delay_nms(500);
while(1)
{

rece_data_chuli();
delay_nus(2);
}
}
/*******************************************************************/
void int_uar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sbuf_value;
ES=0;
if(RI)
{
RI=0;
sbuf_value=SBUF;
rece_data_buff[in_data_cnt]=sbuf_value;//保存一字节数据
in_data_cnt++;//接收数据个数计数
if(in_data_cnt==1)//共接收一个数据
{
in_data_cnt=0;
flag_receive=1;
}

}
ES=1;
}
include, void, 电脑, include, void, 电脑

网友A:
小错误,500大于256了,不能实现。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串口不工作???
不工作怎么能收发???
至于收或发,完全看你程序控制。
这个程序估计不是你写的?要么就是对串口不太了解。
严重错误,程序中有中断接收,同时也有查询等待接收???很混乱的程序。
一般来说,接收时用中断。

楼主:
现象:从电脑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就不停的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本来想从电脑接收一个字节,然后再由单片机发送到电脑的

500大于255有什么关系?延时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根据你的程序,就是不停的发送
unsigned char  型的变量是0~255,你给这个变量赋值500?能实现吗?
再说,延时根本没必要,你是想?从电脑收一个字节数据,然后再把这个数据发到电脑吗?
可以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buf_value;
bit          flag_receive;

void send_byte_to_pc(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init_uart(void)
{
           EA=1;
           TMOD=0X20;
           TH1=252;TL1=252;//9600//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TR1=1;
           SCON=0X50;
           ES=1;
}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UART 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receive ==1)
                    {
                                send_byte_to_pc(sbuf_value);
                                flag_receive=0;
                    }
          }
}

void  int_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sbuf_value=SBUF;
                   flag_receive=1;
                   RI=0;
          }
}

网友B:
发送程序是不断执行吧?

网友C:
在你的中断里,判断if(RI)改为        if(!RI)。。

网友B:
只有在RI=1,才发生中断

楼主:
很奇怪,你这个程序下载后,只要从电脑发送一个数据到51单片机,51单片机就不停的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网友B:
感觉波特率不对,51好久没用了。

楼主:
串口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网友A:
他查询发送都没关中断

网友B:
他不是void delay_nms(uint x)么?
unsigned int应该是允许500的。

楼主:
会不会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D:
单片机肯定不会有问题,就是你程序的问题!那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都对吗??看看你的晶振和波特率吧

网友E:
这是我的程序,好使,先用着,对比对比!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3 ;         //Baud:9600 fosc=24MHz
        ES=0;
        TR1 = 1 ;                 // timer 1 run
}
//--------------------------------------------------------------------------
//函数名称:      Uart_SendData()
//函数功能: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其他说明:             此程序供中断调用
//--------------------------------------------------------------------------
void Uart_SendData(uchar dat)
{
        SBUF=dat;                //写SBUF,开始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
           TI=0;                //清发送标志位
}
//--------------------------------------------------------------------------
//函数名称:      Uart_RcvData()
//函数功能:      串口接收函数
//其他说明:             无
//--------------------------------------------------------------------------
uchar Uart_RcvData(void)
{
        uchar Rcv=0;
        while(!RI)Key_ScanStop();
        Rcv = SBUF;
        RI = 0;
        return Rcv;
}

网友B:
51和TI互相学习,呵呵

楼主:
嗯,呵呵,看来还是TI板块高手多,多谢大家了

网友F(2017-03-16):
后面怎么解决啊 ??

网友G(2017-05-13):
你看看,一直发送到PC上的数据是不是你发送的数据?如果不是,检查MCU串口引脚上拉电阻和你的通讯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