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车辆用DA芯片

楼主(2015-03-03):
本人正在寻找一款车辆用DA芯片,芯片要求如下:分辨率至少12位,通信方式SPI,双极性输出

网友A:
输出范围有要求吗?

楼主:
最好是±5V左右

网友A:
外部参考电压呢

楼主:
外部参考电压最好是单电源﹢5V供电

网友B:
可靠性要求高不

楼主:
高,高可靠性

网友B:
可以看看DAC7552-Q1+OPA171-Q1

网友C:
嗯,通过AEC Q100认证,双极性输出可以从外部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来做。

楼主:
有连接吗?

楼主:
嗯,我看看,多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www.ti.com/product/dac7551-q1

这个性能应该是满足的。

网友F:
车辆用DA芯片,在稳定性上的要求很高的。

网友G:
这个芯片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网友H:
双极性输出的DA的啊,,这个TI的有很多的啊。

网友I:
TI 官网, 有器件选型界面, 可以设置更改筛选条件, 由网页来帮你筛选和排序最佳方案. 建议好好试试, 用好这个 "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