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hdhdhdddddddddddddd

楼主(2015-03-03):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A:
既然有刹车,就不能有阻尼,你找一个符合你要求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刹车,就不能有阻尼,你找一个符合你要求的继电器。

我描述错的。 是靠短接电机产生的阻尼去让电机停住。    我感觉我选的继电器挺大的,但。。接触电阻到2万次就会变大很多。

网友B:
主题很简单的,若参数限值没问题,若2万次不满足要求,若不是单个样品问题,那就直接更换更好更优的继电器

问题,为什么用了2只1N4148,而不用4只1A50V肖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题很简单的,若参数限值没问题,若2万次不满足要求,若不是单个样品问题,那就直接更换更好更优的继电器
...

换更大的继电器么?

网友B:
1.若参数限值没问题,
2.若2万次不满足要求,
3.若不是单个样品问题,
那就直接换更好更优的继电器

除外,疑问:为什么用了2只1N4148,而不用4只1A50V肖管?

网友C:
这个图画的.......

制动一般在桥本身完成,不用另搭电路。

用三极管桥的话,在每个管CE上并个泄放二极管吧.

比如输入高电平停止,那么不管原来加电是哪个方向,

都能短路电机达到制动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若参数限值没问题,
2.若2万次不满足要求,
3.若不是单个样品问题,

2.两万次有点少。怎么也要达到四万次。

图我重新上传了。实际上使用的是四只4148.  使用4148和使用肖特基有什么区别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画的.......

制动一般在桥本身完成,不用另搭电路。

图我更新了。实际上是用的是四只4148.

我要在断电的时候,电机停下来。至少电机要在断电以后有个阻力。除了用继电器短接,还有其他办法没?能不能搭电路让断电瞬间,电机刚要被重物拖拽发电,就短接一下电机两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我更新了。实际上是用的是四只4148.

我要在断电的时候,电机停下来。至少电机要在断电以后有个阻力。 ...

实际上,输入停止信号时(两端都高或都低),都会制动.......

你有没有做实物试验过?

照你的图最好是两端都高.

网友C:
看错了,不好意思........

你是要断电时制动,我以为是停转时制动........

抱歉抱歉........

网友C:
既然继电器是要在断电时才动作,为什么不直接接电源呢?

上电吸合,断电释放i不就行了?

还要驱动它,我以为是要停转时制动........

网友D:
刚出拘留所出来…怱葱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出拘留所出来…怱葱飘过!…

谢谢支持。

网友E:
热切换次数多了,触点阻抗变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触点弹不开;

网友E:
还不如,用MOS切呢;
继电器多费电啊;
还有寿命限制;

用固态继电器也行;

网友E:
好像负载2端没加续流,加个阻容也好啊;

网友B:
楼主好像是没有技术经历的女孩子,不太明白技术思路
我这块泰山巅下一顽石能否攻下你的假玉
电机停电时,储有2种能量,其中的电感磁能由4只续流管解决,不再赘述
另有机械系统的功能俗称惯性,会以电枢发电形式体现
它提供了一种“消耗电能”来实现的可能
“短路电枢”就是这个思路——既然功能已经实现,也不多说了

这种暂不妨也可称“能耗制动”的技术,要点就是“尽可能短接”
它要求继电额定触点电流约为电源/直阻最好
要查看触头额定机械和电气寿命是否满足要求
再评价产品质量是否达到标准,当然也要评价你的"寿命"试验是否充分有效
至于MOS行否可实验
至于方案是否现实可参考同类

(我没做过同类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切换次数多了,触点阻抗变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触点弹不开;

我遇到的是第一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用MOS切呢;
继电器多费电啊;
还有寿命限制;

MOS怎么实现断电状态下 常闭短路电机两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是没有技术经历的女孩子,不太明白技术思路
我这块泰山巅下一顽石能否攻下你的假玉
电机停电时,储 ...

谢谢。受教了。
电机停电时,储有2种能量,其中的电感磁能由4只续流管解决,不再赘述
另有机械系统的功能俗称惯性,会以电枢发电形式体现

当重物拉着执行器运行时候,突然断电,继电器常闭触点吸合,这个时候会产生火花。我试着用两根线代替继电器,短接的时候就会产生火花。可能就是这个火花让继电器 触点电阻变大 了。

这个火花好像消除不了。在电机两端并联C或者RC貌似只能增大这个火花。不能减小。

继电器是JQC-3F-12V。 7A/28V触点。

网友B:
前文“功能”系“动能”之误
楼主就是明白不了了
1.是惯性还是重物(重力)拖拽电机倒转?
2.电机端压无可能超过电源,火花问题并不严重
3.什么叫“产品(继电器)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文“功能”系“动能”之误
楼主就是明白不了了
1.是惯性还是重物(重力)拖拽电机倒转?

您的意思是继电器的品质有问题么?

我已经更换了另外一个型号的继电器 现在正在老化呢。快到1万次了。

网友B:
公司有否更有能力承担技术项目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有否更有能力承担技术项目的人

我就是个小弟。。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个小弟。。嘿嘿

你可以就此请教公司里大哥大叔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