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抗干扰,头疼!!!

楼主:
最近被CMOS的干扰问题搞死了。
CMOS的输入引脚上,只要有超过1mA的电流变化就会导致错误电平。为此,在引脚上加了个电容,如下图,好多了。

我有两个问题:
1、输入频率较高时,30P会不会改变信号波形?
2、我们以前在用一个CMOS单片机的时候,也是用加30P的办法消除干扰,也有效果,但是某一天开始,突然就又不行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2015-03-04):
1mA的电流 能产生100V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