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样一个示波器的DIY流程

楼主(2015-03-04):
具体参数如下:
采样率:

单通道 - 6M samples persecond

双通道 -3M

四通道 - 1.5M
带宽DC -3MHz
输入阻抗
10M欧@DC
4K欧@3MHz
低电流表笔
20A (100mV/AMP)
40A (10mV/AMP)
VDC100mV - 75VDC
VAC100mV - 50VAC
差错捕捉扫描间隔最小值50纳秒
二级管检测范围2V

Arduino UNO R3的精度是不是不够?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MCU+FPGA+ADC应该是更好的选择,不但功能可扩展,而且能够更好地跟高级主机相联。Nexys2已经过时了,Basys2现在用倒是可以。问题是Nexys2跟ADC可以通过100pin的Hirose FX2连接,Basys2要哪样连接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