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锡不良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

楼主(2015-03-04):
(无正文)

网友A:
1 图纸设计问题
2 工艺问题
3 锡 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图纸设计问题
2 工艺问题
3 锡 质量问题

    谢谢你为我解答,但是我不太会看,区分不了由哪个原因造成的?
如果出现这些问题,该怎么去处理

网友A:
上照片来看

网友B:
是单层板吧

网友C:
1、焊盘表面油污和不净
2、PCB板翘曲不平整,焊盘接触不到锡
3、锡质量有问题
4、板厂问题,镀金-可能金厚不够,喷锡-焊般上锡不匀均或锡质量差,OSP-氧化造成